[原创] MOS管的电压调节

楼主(2021-04-14):
在cadence仿真中一个MOS管的Vds非常大,但是Vdsat却比较小,应该怎么减小MOS管的Vds呢?

网友A:
在串几个管子 vds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串几个管子 vds就下来了

但是在LDO电路调整管只需要一个MOS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在LDO电路调整管只需要一个MOS管

你这个是LDO啊,那么Vds是由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决定的 这个不就是定下来的吗 大也就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LDO啊,那么Vds是由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决定的 这个不就是定下来的吗 大也就大了啊
...

就是输出电压太小了,然后我想增大输出电压,但是Vdsat很小Vds很大,我就想着可不可以减小Vds来减小MOS占的电压,然后增大输出电压

网友:
常规结构的LDO输出电压难道不是Vfb和反馈电阻决定的?难道你用的是某种非常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输出电压太小了,然后我想增大输出电压,但是Vdsat很小Vds很大,我就想着可不可以减小Vds来减小MOS占 ...

输出电压不是跟着反馈点走的吗,你的vref电压是多大,反馈比例多大 ,输出就是多大吗,和mos管的关系几乎没有啊

网友:
Vds很大是否可能跟该支路电流过大or过小,使得其他管子Vgs过大or过小有关?

网友:
Vdst和Vgs和Vth有关,和Vds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试试增加管子的宽长比试试(本人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