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简单运放的phase曲线会往上翘,怎么改善?

楼主(2021-04-14):
新手学习,做了个bandgap,用运放保证两点电压相等, 想先仿以下运放的特性,目前增益够了, 频率补偿的时候,相位曲线会往上翘, 不是说60度左右的phase margin 比较稳定嘛, 我自己不管怎么调 电阻和电容的值 ,都无法使得phase 曲线像书上那样变平滑.

bandgap

bandgap

gain and phase figure

gain and phase figure

楼主:
有木有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零点补偿对于这个开环运放过大,减小电阻值可以看到相位曲线变化趋势,另外开环看运放的零极点,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零点补偿对于这个开环运放过大,减小电阻值可以看到相位曲线变化趋势,另外开环看运放的零极点,没有多 ...

运放的输出端接了电流镜的gate端, 这个也算是开环的吗? 是不是不接反馈的都算开环的?

网友:
这是闭环吧,是不是把带宽调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的输出端接了电流镜的gate端, 这个也算是开环的吗? 是不是不接反馈的都算开环的?
...

你仿的STB的话,就算是闭环,对于bandgap闭环,你这个零点也大了,减小零点补偿电阻一样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放的输出端接了电流镜的gate端, 这个也算是开环的吗? 是不是不接反馈的都算开环的?
...

带了反馈的都是闭环,如果是LOOP GAIN的情况,这个零点也补得太大了,减小电阻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了反馈的都是闭环,如果是LOOP GAIN的情况,这个零点也补得太大了,减小电阻能改善 ...

我尝试扫描了下电阻值, 从1k扫到100K, 曲线都没有变平坦的趋势,  是不是因为bandgap里面的current mirror也引入了零点或者极点?

网友:
你的 iprobe挂在运放的输出嘛?   米勒补偿电容前串了调零电阻嘛?      你给的电路图中没有体现,不大清楚你现在的仿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