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pll的带宽该如何计算?

楼主(2021-04-14):
各位,正在搞一个pll,其中的滤波器采用的是二阶的无源比例积分滤波器,如下图所示:

这个滤波器的小信号方程是三阶的,再乘以VCO的小信号方程Kvco/s,那么整个电路的开环和闭环小信号方程就是4阶的了!!向大家请教一下,设计这个滤波器时,该如何确定PLL的闭环带宽ωu以及ωn和ζ?

或者大家有关于这个滤波器的资料能推荐一下吗?

急盼大家回复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A:
R1和C1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C1不考虑

不用考虑?为啥?

网友:
三阶lpf,直接用计算器计算好了,https://www.changpuak.ch/electronics/pll_loopfilter_calc.php
输入设计的需求,给你计算出来的rc值,然后再仿真调调就行了

网友:
我的回复那里去了?

网友:
可以用计算器,输入需求,得到rc值,然后再自己仿真调调https://www.changpuak.ch/electronics/pll_loopfilter_calc.php

网友:
好奇怪啊,是因为发了链接吗。。。可以用计算器,输入需求会得到rc值,计算器可以网上搜搜,

楼主:
嗯呐,这个链接的确好用哈!谢谢!!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计算过程。我推了一下小信号方程,可惜计算太麻烦,每次计算都得到不同的结果。疯了!

网友:
请问三阶无缘滤波器里面att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呐,这个链接的确好用哈!谢谢!!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计算过程。我推了一下小信号方程,可惜计算太麻烦 ...

推导的话先把传输函数弄明白,比如一阶低通滤波器,传输函数就是vout/vin,化简一下就是fs=1/(1+st3),二阶的就是阻抗值,化简一下就是fs=t1*(1+st2)/s*(1+st1)*c1*t2,三阶传输函数就是一阶和二阶的乘积,可以这么理解,结构上三阶是一阶和二阶的组合在一起了,信号上,一个信号Hs先通过二阶滤波器,信号变为Hs*fs2,再通过一阶滤波器,,信号变为Hs*fs2*fs1,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推导出来三阶的结果也是正确的,但我还是不保证就是对的,,上面的t1=r2c1c2/(c1+c2),t2=r2c2.t3=r3c3,其中c1是二阶滤波器的小电容,c2r2是二阶滤波器的大电容和电阻,c3r3是一阶滤波器的电阻电容
这样,lpf的传输函数就知道了,整个pll就是Hs=kd*ko*fs/(sN+kd*ko*fs),,时间久远,我也记不大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