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环的问题

楼主(2021-04-14):
新手刚入门版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1.哪些器件需要加保护环嗷,好像晶体管和电源要加,还有啥要加保护环嗷?
2.器件的保护环都是一样的嘛,还是不同的器件有不同的保护环?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我做过的模拟or简单数字电路均要加Guardring。
目前遇到的都是相同的GuardRing。
抛砖引玉。

网友:
除了电容不需要加,其余的都需要Guardring。保护环不都一样,像ESD管就需要特定的Guard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