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输出lib的index_1是fab提供的lib的index_1的两倍

楼主(2021-04-14):
各位大神,我在做siliconsmart re-ch的时候,得出的lib里index_1是fab提供的lib的index_1的两倍,index_2则是一样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那些选项会影响index_1呢?
求解答

网友A:
set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0.5

猜的。或者你把run.tcl里面import所用的参数贴出来,也许能看出点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 0.5

猜的。或者你把run.tcl里面import所用的参数贴出来,也许能看出点原因 ...

run.tcl是这样设置的,请帮忙看看

网友A:
按照你的run.tcl中import用的方法,按理说应该是原来.lib里面怎么样,新的lib里面这个索引的范围设置就怎么样。你可以把两个.lib打开,看看里面的 slew_derate_from_library值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用我之前说的命令在configure.tcl里面给设成跟原来.lib相同的。其它的参数好像不会影响新lib的索引值。

或者也可以试试在configure.tcl里面调整下面这个看看有没有变化. 不过感觉对你的case可能没什么用
set largest_slew 5e-9

网友:
直接读fab的lib,作为模板re-k,生成的应该和fab的lib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run.tcl中import用的方法,按理说应该是原来.lib里面怎么样,新的lib里面这个索引的范围设置就怎么 ...

请问大佬siliconsmart出现simulation leakage_power ...的error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原始lib里面的slew_lower/upper_threshold.*应该分别对应你configure.tcl里面的logic_high/low_threshold,然后你rek出来的lib显示的index,是由slew_derate_lower/upper_threshold这两个量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始lib里面的slew_lower/upper_threshold.*应该分别对应你configure.tcl里面的logic_high/low_threshold, ...

谢谢,确实如你所说的一样

网友C(2021-11-02):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siliconsmart出现simulation leakage_power ...的error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这个error的问题是为什么,能请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error的问题是为什么,能请教一下吗

太久了,不太记得了,做k库的关键是保证网表和model使用正确,最好全部使用spice的netlist和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