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出现error

楼主(2021-04-14):
我想仿真一个带隙电路的vref的蒙特卡洛仿真,然后报错了。请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报错是这样的:

楼主:
没人吗
救救孩子吧

网友:
看上去像是模型库里面没有定义统计相关的参数. 跑MC仿真需要模型库中参数定义其统计分布特性, 可以检测一下model lib是否有相关内容, 如果没有的话, MC仿真应该跑不起来.  如果有, 可以检查一下仿真设置的lib的sectciton是否是MC仿真所对应的值.

网友:
这个问题你看看你corner的设置,是不是把mos_mc和mim_mc或res_mc写在一行了,不同类型的corner要分开。

楼主:
我看了一下我的model lib,好像没有mc的模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
use refe 和 run勾上,把最下面那个Save data 勾掉,还不行的话上面选项改成mismatch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现在这个仿真跑不起来不是模型的问题

网友A(2022-05-2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急死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急死个人

我的问题是库里面没有蒙特卡洛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库里面没有蒙特卡洛模型

哦哦,我的也是 文件配置问题,只能换个工艺库了

网友(2023-03-03):
是写mc model 时候,写温度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