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_do系列宏的疑问

楼主(2021-04-14):
`uvm_do()宏产生的transaction的优先级默认是-1 ,这个-1应该怎么理解呢?
`uvm_do_pri()宏的参数设置的优先级必须是大于一的整数,那么应该随便设置一个数值都应该比第一个宏产生的transaction优先级大才对?
但是实验中使用第一个宏产生的transaction的默认优先级是100
这是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使用第二个宏设置优先级为50,但它还是在第一个宏后面产生了transaction
求大佬帮忙理解一下!谢谢!!

网友:
得在sqr上同时启动,才会触发仲裁机制,不然priority没用

网友A:
`uvm_do_pri()宏的参数设置的优先级必须是大于一的整数,
这句话应该是大于-1的整数。
其次你需要设置Sequence的仲裁算法类型为按照Priority来发送,default模式是按照FIFO的方式。
设置的方式是通过set_arbit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do_pri()宏的参数设置的优先级必须是大于一的整数,
这句话应该是大于-1的整数。
其次你需要设置Seque ...

那我设置仲裁算法为SEQ_ARB_STRICT_FIFO是严格按照优先级的,然后再使用三个分别是
`uvm_do(m_trans)
`uvm_do_pri(m_trans, 99)
`uvm_do_pri(m_trans, 101)
三个do宏来产生三种item
那么不设置优先级的`uvm_do()宏,它的默认优先级还是-1吗?
还是说如果我设置了仲裁算法为严格按照优先级的,那么就必须要使用uvm_do_pri()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设置仲裁算法为SEQ_ARB_STRICT_FIFO是严格按照优先级的,然后再使用三个分别是
`uvm_do(m_trans)
`uv ...

只采用`uvm_do的宏,优先级当然就是默认的-1吧。

网友:
1、-1的意思是等于上层seq的优先级。
2、例如vseq的优先级是20,在这个vseq里uvm_do的时候,uvm_do的优先级-1就等于20。
3、如果所有seq都不指定优先级,默认都是-1,那么他们的默认优先级就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