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里面怎么设置给仿真case命名

楼主(2021-04-14):
请教2个问题,
1.如下图,怎么设置可以使得我在点击Run simulation以后跑的仿真case取一个名字,而不是默认的Interactive.0或者Interactive.1之类的呢?
2.envSetVal("viva.rectGraph""background" 'string "white"); 这个语句我放入.cdsinit里面仿真plot波形背景为什么还是黑色,是和哪里冲突了吗?

网友A(2024-09-12):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没

.cdsinit里面添加envSetVal("adexl.historyNamePrefix" "showNameHistoryForm" 'boolean t)

网友:
引用 楼主:
.cdsinit里面添加envSetVal("adexl.historyNamePrefix" "showNameHistoryForm" 'boolean t)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