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闭环共模反馈稳定问题

楼主(2021-04-14):
在做两级全差分运放,仿真了开环相位裕度,用了stb仿真了共模反馈回路,都是相位裕度都是大于45°,但是用电阻接成闭环,相位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帮助!感谢!!!

网友:
遇到过,据说是初始化的问题。你可以改一下供电电压之类的,尝试一下。然后从瞬态再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就好了。
我们最终也没有解决,直接流片了。无妨。

楼主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2021-05-26):
听了你的描述,以为是你的共模环路增益相位变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仔细一看,你仿真的是输出的ac相位曲线。不知道你仿真这个想要说明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