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igma-delta调制器系数(delsig)程序问题

楼主(2021-04-14):
在进行sigma-deltaADC的模型搭建中  使用了 delsig这个设计的MATLAB辅助工具,在进行一个实例复现时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 想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有哪些地方没有考虑到  诚心感谢各位前辈帮忙
设计指标         假设SNR>90db OSR128
结构选择         三阶 单环 CIFF-低通 一位量化
NTF综合系数映射
第一步打开synthesizeNTF
function ntf = synthesizeNTF(order,osr,opt,H_inf,f0)
得到所示结果
第二步打开realizeNTF
输入[a,g,b,c] = realizeNTF(ans, 'CIFB',[])
如上所示
第三步打开stuffABCD
第四步打开scaleABCD
[ABCDs,umax,S]=scaleABCD(ABCD,1,0,1,6,1,100000,10)   enter运行

第五步打开mapABCD
运行 得到了与期待不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呢

楼主:
先改正一个问题    Q是quantization level,通俗的说,1bit 量化会有2个level, 2bit量化会有4个level,第四步打开scaleABCD [ABCDs,umax,S]=scaleABCD(ABCD,2,0,1,7,1,100000,10)

网友A:
ciff写成了ci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ff写成了cifb?

谢谢 确实有这个书写错误问题 ,(每天一个失败小技巧 ),已作出修改,一会重新来一遍

网友B(2021-09-27):
引用 楼主:
先改正一个问题    Q是quantization level,通俗的说,1bit 量化会有2个level, 2bit量化会有4个level,第四 ...

楼主,你这个实例流程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可否分享下

网友(2021-12-15):
你好,请问后来搞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实例流程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可否分享下

搜一下李福乐老师的PPT

网友:
MARK SDM建模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李福乐老师的PPT

兄弟,怎么搜啊

网友D(2022-04-13):
引用 网友C:
搜一下李福乐老师的PPT

请问ppt名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ppt名字?谢谢

google: Sigma‐Delta Modulator李福乐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试了一下,和原文档的结果的确不一致。

网友E(2022-05-16):
请问stuffABCD中的a、g、b、c分别代表什么?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代码注释呀

网友(2022-07-10):
首先一个问题,你第四步出来的是ABCDs,但是你map的还是ABCD,相当于你scale是白做的。其次我建议你把umax设置成0.9或者0.8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stuffABCD中的a、g、b、c分别代表什么?我没有找到相关的代码注释呀

在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书上都有的,就是调制器的前馈系数,增益系数,反馈系数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书上都有的,就是调制器的前馈系数,增益系数,反馈系数之 ...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ppt名字?谢谢

page.29

eetop.cn_Sigma-Delta Modulator设计_903009842.pdf

网友D:
谢谢。请问,有生成和原文档中“一个三阶SDM例子”的结果一致的系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请问,有生成和原文档中“一个三阶SDM例子”的结果一致的系数吗?
...

没有   我还没试过它这个系数    系数一般来说在满足STF和NTF稳定性和积分器未饱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变动,没必要做成文档中一样取值。

网友G(2022-10-13):
请问楼主连续时间的系数也可以这样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连续时间的系数也可以这样求吗

推荐参考一些硕博论文,会讲的清楚一些

网友(2023-03-13):
您好,能说明一下ScaleABCD函数中要输入的最后5项(f,xlim,ymax,umax,N)含义吗?看了书,但是还是不懂要输入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输入这个值。

网友:
同问 同问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原文上的确是不是很懂什么意思

网友:
order = 3 ;
opt = 0 ;
nlev=2;
form ='CIFF';
SDM_TF = synthesizeNTF(order,128,0,1.5,0)
[a,g,b,c] = realizeNTF(SDM_TF,form)
ABCD = stuffABCD(a,g,b,c,form);
[ABCDs,umax] = scaleABCD(ABCD,nlev);      %%
               %scaleABCD(ABCD,nlev,f,xlim,ymax,umax,N_sim,N0)
               %[ABCDs,umax,S]=scaleABCD(ABCD,2,0,1,6,1,100000,10)
[as,gs,bs,cs] = mapABCD(ABCDs,form)

网友(2023-09-28):
这个

eetop.cn_Sigma-Delta Modulator设计_903009842.pdf

网友(2024-04-19):
引用 楼主:
先改正一个问题    Q是quantization level,通俗的说,1bit 量化会有2个level, 2bit量化会有4个level,第四 ...

有两个疑问:

1.1bit量化器 nlev不是1么;
2.这个f=0,可以设置成相干采样的频率吗?取值有什么讲究。

网友:
请问 这个realizeNTF 这个函数 是否有问题  为什么求出的系数a g b c 和ppt 里的系数不一样, ppt 里系数带进simulink 里是ok 的, 但是 这个函数求出的系数带入simulink sndr 都不正常

设计出的频谱如下边链接所示:
请问simulink 中3阶SDM CIFB ADC 的频谱 异常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2024-07-22):
顶,Sigma Delta Modulator建模流程

网友H(2024-09-04):
想问一下前辈,如果想用toolbox,但是与典型拓扑又有不同该怎么办呢,比如想用CIFF,但是我需要CIFF的g=0,如何在代码中实现呢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前辈,如果想用toolbox,但是与典型拓扑又有不同该怎么办呢,比如想用CIFF,但是我需要CIFF的g=0, ...

ntf那个函数第三个参数选0,让零点落在z=1处

网友(2025-02-27):
你是好人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