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生成Calibreview的时候报错

楼主(2021-04-14):
可以看到工具report出的error。我有点搞不清楚原因是什么,请大牛赐教,谢谢!

网友:
估计器件的map文件不对把

楼主:
请各位大牛明示

网友:
可能是virtuoso安装目录下的libdef里面没有定义做pex的layout所在的库,可以去那里检查一下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