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芯片固件丢失

楼主(2021-04-15):
soc芯片封装后仓库存放2个月,发给客户前抽检,发现固件读取出错,固件丢失。查出厂前FT测试数据,固件是肯定烧入了的。请问下,这种一般有哪些可能性会导致此问题?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信息太少了。
是否可能是boot mode之类的故障导致上电固件运行失败?
firmware是存放在独立的flash芯片(SiP或者外置),还是flash工艺?前者可以回读flash firmware区域,做文件对比;检查flash供电,外置flash可以检查接口时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