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这个电阻的衬底该怎么接?

楼主(2021-04-15):
请问这个电阻的衬底该怎么接?layout有接n环也有接p环的,DRC跟LVS都能过。

网友A:
应该随便放,nwell或者pwell或者psub,跟电路保持一致吧。

网友B:
如果是两端电阻肯定无所谓

网友C:
此为多晶硅电阻
你说的多晶硅电阻的衬底,即多晶硅电阻的下方区域,即3端电阻model中的第3端
多晶硅电阻与下方区域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这是增加第3端的主要目的:考虑寄生电容的影响
电路中,如果在乎这个电阻的寄生电容,电路设计师会指定第3端的电位,版图需要使多晶硅电阻下方区域电位与其一致;
大多时候不在乎这个寄生电容,如果电路不在乎,未指定电位,版图上以方便就近为原则,该多晶硅电阻放在Psub上,第3端就是psub的电位;该多晶硅电阻放在nwell上,第3端就是nwell的电位;……

网友D:
俩端电阻,DRC保证的前提,看你整体布局,哪里能共用就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为多晶硅电阻
你说的多晶硅电阻的衬底,即多晶硅电阻的下方区域,即3端电阻model中的第3端
多晶硅电阻与 ...

我这个是两端电阻,如果是三端电阻那么第三端一般都有指定电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两端电阻肯定无所谓

是两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俩端电阻,DRC保证的前提,看你整体布局,哪里能共用就放哪里!

好像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随便放,nwell或者pwell或者psub,跟电路保持一致吧。

谢谢回复。

网友(2022-06-06):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两端电阻,如果是三端电阻那么第三端一般都有指定电位的吧。

三端的也不一定,可以跟设计商量让他改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