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置全局link其他库

楼主(2021-04-15):
有大佬知道vrituoso的XL下的physConfig文件怎么全局link其他库,就是很多模块用到了其他库(专门的数字库)的情况下,而不用每一个模块都专门去手动link一下

网友A:
不应该是自动的吗?当你数字库版图电路齐全的时候?电路设计者直接用这个库就好呀?

网友:
有环境变量可以设置 对应写在.cdsenv 中
自行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自动的吗?当你数字库版图电路齐全的时候?电路设计者直接用这个库就好呀? ...

如图,箭头指示那里希望不用手动去添加数字库的名字,或者说添加一次之后其他的模块能都能用,而不是每个模块都要去添加一下数字库的名字

网友A:
直接管理cds.lib它不更快么?然后就都能看到了,用数字库 就用统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管理cds.lib它不更快么?然后就都能看到了,用数字库 就用统一的!

你的意思是把数字库添加进cds.lib?    数字库已经添加进去了啊  现在是要让数字库的东西自动link到layout 啊   你看那个图啊,设置一次之后,全部的模块自动link数字库

网友(2021-08-18):
修改.cdsenv,涂鸦部分改成你需要的xl的library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