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密度问题(金属宽度与通孔电流)

楼主(2021-04-15):
电流从M2通过v12流到M1,再通过M1与晶体管的孔流进晶体管。
M1上的过孔(到M2和到晶体管)均能通过电流10mA,M1为6umx0.5um的金属块,M1层金属电流密度1mA/um。
这种情况下,电流不是平行M1流动,而是从M2垂直流到M1再垂直流到晶体管。
这种情况下,6um宽的M1能通过10mA电流吗?

网友:
能,电流密度是个可靠性问题,margin很大。

网友(2022-08-22):
解决了吗

网友:
个人推断是不行,margin很大主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最大值是10mA, 走6um大概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是RMS值是10mA,m2垂直m1. 相当于你最大值是6mA,可能就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