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array语法

楼主(2021-04-15):
foreach p [array name tluplus_file] {
        puts "RM-info: read_parasitic_tech -tlup $tluplus_file($p) -layermap $layer_map_file($p) -name $p"
        read_parasitic_tech -tlup $tluplus_file($p) -layermap $layer_map_file($p) -name $p
}
一直弄不懂array的作用意思

网友:
查perl更全,见Perl 语言编程

网友:
tcl的 array命令;
The list of indices returned by the array names command can be used to iterate through the
content of an array.
Syntax: array names arrayName ?pattern?
Returns a list of the indices used in this array.
arrayName The name of the array.
pattern If this option is present, array names will return only
indices that match the pattern. Otherwise, array names
returns all the array ind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