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界面卡住,求解决

楼主(2021-04-15):
我是远程登陆的服务器,中间断开过一次连接,然后等再次连接上的时候就卡住了,terminal 也动不了,鼠标在那个界面都没有用,什么都点不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1,使用键盘,按键切换下程序什么的
2,vnc更改下设置,比如图像质量什么的,试试能不能激活
3,……
4,联系管理员,重启远程连接服务

网友:
其他人 su 你的账号 kill 相关进程

网友:
蛮多好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