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典自举开关的奇数次谐波

楼主(2021-04-15):
各位大佬好,
小弟自己搭了个自举开关,如下图。仿真时发现谐波较多,差分输入后偶数项消失,但奇数次依然存在导致有效位数只有11位。
检查M5源漏电压都正常,输入输出也正常。采样电容用的是50fF。麻烦各位大佬看一下,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用的下极板采样?

网友A:
根据我的仿真,关断的时候,时钟馈通也有非线性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下极板采样?

上级板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仿真,关断的时候,时钟馈通也有非线性引入

时钟馈通带来的非线性不是应该会被差分结构消除嘛?

网友B:
50fF小了 其次 看你开关频率  几十M  典型跑个14bit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fF小了 其次 看你开关频率  几十M  典型跑个14bit没啥问题

160M时钟,tracking time 1.25ns

网友:
1.25ns,速度也不低了,需要注意的东西更多了,啥都没说个
不然也说不清是啥导致的
扫一下导通电阻,
看一下vgs曲线
贴一下尺寸
换一下不同速度(输入信号,采样时间)看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