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b协议的验证

楼主(2021-04-15):
请问一下,apb验证在搭建验证环境时的DUT是什么?apb_master的验证不就是看valid、sel、enable信号是不是符合时序么,但是这几个信号不是自己给的吗?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一个挂在总线上,满足APB时序的从器件,比如寄存器模块,RAM模块,里面估计会涉及到地址译码和转义等功能。master发出去激励,你要知道正确,总要有东西响应嘛。最简单就是你对某个寄存器的写操作对不对,你就要回读出来,这样就完成了一次闭环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挂在总线上,满足APB时序的从器件,比如寄存器模块,RAM模块,里面估计会涉及到地址译码和转义等功能 ...

就是说验证apb_master的dut是一个经过验证的ram,通过写和回读来验证master的功能,请问一下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也不一定是RAM。读写操作应该只是APB的基本功能,也许还有别的特性,需要分解出来。验证对象就是使用APB接口控制的slave器件,是什么都可以,看你具体的应用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