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adc误差造成的吗

楼主(2021-04-15):
求助:小弟在matlab 中使用adc分析时,出来这样的数据(如下图),请问杂散频点的原因是adc量化后数字码导致的误差吗?应该怎样解决呢
经ADC后fft输出

是sin函数原输入的fft变换输出

网友A:
那些高的杂散是高次谐波,频率都是基波的整数倍,一般都是非线性负载引入的。

网友B:
能在matlab图上标一下这些杂散的归一化频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matlab图上标一下这些杂散的归一化频率么?

请问知道是啥原因吗

这是标点后的

这是标点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高的杂散是高次谐波,频率都是基波的整数倍,一般都是非线性负载引入的。 ...

这样吗,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matlab图上标一下这些杂散的归一化频率么?

应该是这个,现在好像会出现奇数倍的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