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关于运放CMRR,PSRR仿真结果的问题

楼主(2021-04-15):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PSRR与CMRR电压输出曲线取了倒数以后是正的,看正常的好像都是负的,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结果的正负意义,我这个出了什么问题?

CMRR仿真结果

CMRR仿真结果

CMRR仿真原理图

CMRR仿真原理图

PSRR仿真结果

PSRR仿真结果

PSRR仿真原理图

PSRR仿真原理图

网友:
负值代表抑制,说明增益小于1,

网友:
为什么要取导呢?

网友:
输入小信号为1V,输出小信号小于1,则表明是抑制作用,取20log后就是负数了,你这又取一次倒数当然就变正了。

楼主:
感谢,解决了,概念理解的有点问题,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