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级运放的功耗分配

楼主(2021-04-15):
请问有经验的大佬们:二级运放的功耗应该如何分配,有什么考量呢?比如第一级为cascade分80uA,第二级共源极分2*40uA,CMFB分40uA,Z这样合理吗

网友A:
不是大佬,个人见解:
1、你为什么用cascade结构?一般都是为了高增益,要得到高增益,电流就不必那么大了。除非带宽要求你很高。
2、CS级是你的输出级,需要考虑带负载的问题了。建议你可以加大电流。
CMFB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结构了。

比较好奇,你做的东西没有spe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佬,个人见解:
1、你为什么用cascade结构?一般都是为了高增益,要得到高增益,电流就不必那么大了 ...

确实是想要得到一个大的增益,GBW不需要太大,但是大的电流不是可以得到更高的增益吗,对放大器一知半解,请指点一二。我用平方律公式算了半天,取过驱动电压0.2V,仿真还是一塌糊涂

网友A:
拉扎维,P247,本征增益那里。
多看看书,不着急仿真,先想想每个节点的电压是如何定下来的。

网友:
第一级提供增益 第二级提供摆幅,一般来说 第二级为了带负载 电流高于第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P247,本征增益那里。
多看看书,不着急仿真,先想想每个节点的电压是如何定下来的。 ...

还是想要请问一下,源极接在vdd、gnd的mos管,知道了过驱动电压可以算出它的vg,但是怎么确定它的vds呢?
现在就是不知道vds怎么计算,下面管子的栅极电压不知道怎么确定。用电流镜来偏置感觉总是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想要请问一下,源极接在vdd、gnd的mos管,知道了过驱动电压可以算出它的vg,但是怎么确定它的vds呢? ...

还是P247的图9.11(a)来分析。
我觉得你是想知道M1的Vd电压怎么确定吧。
这个节点电压是由Vb和W/L(m2),通过Vgs(m2)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P247的图9.11(a)来分析。
我觉得你是想知道M1的Vd电压怎么确定吧。
这个节点电压是由Vb和W/L(m2) ...

您的意思是说,Vs2的电压是由Vb来定,而不是先确定Vs2再确定V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P247的图9.11(a)来分析。
我觉得你是想知道M1的Vd电压怎么确定吧。
这个节点电压是由Vb和W/L(m2) ...

另外,p246中的图,XY节点的电压是M3和M5的漏,节点电压该如何确定呢,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Vs2的电压是由Vb来定,而不是先确定Vs2再确定Vb吗?

是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但是你得考虑总是让Vds(M1)大于Vov(Vds1),从这一点出发来设计Vb电压。
别用敬语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p246中的图,XY节点的电压是M3和M5的漏,节点电压该如何确定呢,谢谢解答 ...

一般OP是用在闭环里的,这个电压是从闭环环路里确定的。比如LDO里的电阻比例放大环路来确定OP的输出电压。

当然,你可以开环用做比较器,(输入1mV,80dB的增益,那就是10V了,所以输出就是高或者低了。XY的电压也就确定了)
括号里的这个推断是有问题,把大信号小信号混了,只是一种辅助思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OP是用在闭环里的,这个电压是从闭环环路里确定的。比如LDO里的电阻比例放大环路来确定OP的输出电压 ...

小弟这几天有重新设计了一下运放,总算是有点像样的波形了,但是增益只有76dB,特来请教,第一级采用的是folded cascade,功耗为30uA,第二级共源极32uA*2,设计的时候,第一级folded cascade的输出端节点(即上方的PMOS和下方NMOS的漏端)的电压好像没法用公式来确定。上图为第一级OP,下图为宽摆幅电流镜bias电路,几个NMOS管总是在亚阈值区是为什么呢。
电流镜那几个我通过减小W/L解决了,op第一级这两个还是一直再亚阈值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这几天有重新设计了一下运放,总算是有点像样的波形了,但是增益只有76dB,特来请教,第一级采用的是fo ...

你怎么解决bias的问题?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你cascade管子在亚阈值的特性。

但是,这个不是问题的原因。你做设计的时候,尤其是OP设计,需要对单管做很多次的DC仿真。
就比如cascade NMOS管,你现在知道了它的电流。然后你把B端接地,S端接到一个固定电位(这个固定电位就是你自己设计的,设计这个电位的时候,你会确定cascade NMOS管的G端电压,确定bias电路)。扫描Vgs,Vds,画出id-vds(vgs)曲线,这个过程中就把WL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