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所说的绕不通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4-15):
是不是route后timing,drc,drv都变得非常糟糕,不能接受

网友:
绕不通,可能就是字面意思,为满足当前时序及DRC要求,在当前绕线资源环境下,走不通,得不到有效可分析的结果。无法继续进行后续设计。

网友:
就是绕不通,最可能的意思是空间太小线太多,绕不了那么多的线。还有可能是时序要求太严格,绕不出满足时序的结果。前者可以通过扩大面积调整布局解决,后者只能改时序约束了。

网友:
目前的排布导致怎么调整走线都满足不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