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nm. lef文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1-04-15):
大家好,
          我最近在使用台积电的28nm库,在ICC的时候就报错 lef 文件有问题,我以为是我生成的.TLUPLUS 文件有问题。 后面使用INNOVUS,结果发现还是报错,具体报错如下。

后面我对比了几个 .lef 文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28nm库里的.lef文件没有定义金属层等。下面是几张对比图,我还查看了28nm其他库的、.lef文件,发现都没有定义UNITS,POLY, METAL 等信息。您当时碰到这个问题了吗?您说怎么解决的。

我初步认为是这个lef文件缺少金属等一些信息的定义。

不知道这样判断是否合理,
还有在28nm的 .lef文件中MACRO使用的金属定义为M1。

网友A:
还需要tech file的l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tech file的lef

库里面的.LEF 不是tech file 的lef 吗?tech file 文件一般在哪里?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tech file的lef

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吗?

网友B:
缺少header lef文档,也就是2楼讲的tech file lef

网友C:
你这个是库的LEF,就是描述STD CELL本身的LEF;不是工艺L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header lef文档,也就是2楼讲的tech file lef

谢谢了,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库的LEF,就是描述STD CELL本身的LEF;不是工艺LEF

明白了,再请教您个问题,再INNOVUS里面,生成caoTbl 文件,读取的 technology lef 文件。是工艺的lef吧,不是库的lef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再请教您个问题,再INNOVUS里面,生成caoTbl 文件,读取的 technology lef 文件。是工艺的lef吧 ...

是的

网友D:
tlef,工艺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ef,工艺那里

您看一下是这文件吧。
这个是开始读取的lef 文件,是不是需要把 .tlef 设置为第一个读取的lef, 然后读取库里面的 lef。还需要加入IO的 .lef 吗?

网友E:
28的tech lef单独发布的,归类为techfile
captable和tech lef没什么关系,captable以及qrcTechfile都是由工艺描述文件 ict 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的tech lef单独发布的,归类为techfile
captable和tech lef没什么关系,captable以及qrcTechfile都是由工 ...

非常感谢,我找到了。有.tlef文件。谢谢了。

另外问您一下,这个读取lef,是否需要读取这个 .tlef 文件呢,是否需要读取io的.lef呢。

网友(2021-06-30):
tlef 放第一个,其他所有用到的cell,ip,mem的lef ,跟在后面

网友(2023-09-30):
您好,请问tlef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1-14):
请问 std cell 的 lef 在哪?

网友F(2025-06-20):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是这文件吧。

这个是开始读取的lef 文件,是不是需要把 .tlef 设置为第一个读取的lef, 然后读 ...

求求tech lef文件了,库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求tech lef文件了,库里没有

对的我是从网上买的里面找不到tech lef.....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