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 多页schematic

楼主(2021-04-15):
请教一个问题:
schematic中使用了multi sheet功能,发现会有多张电路图,这样感觉不太方便。
那么电路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有没有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多用总线形式,多划分几个层次,多复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总线形式,多划分几个层次,多复用模块。

你的意思是避免用multi sheet功能吗?
确实之前很少见到用multi sheet功能的,都是一张电路图完事的。

网友:
那是pcb的风格,芯片是分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