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三极管辨识之--dnw里面的VPNP?

楼主(2021-04-15):
大家好,最近在看竞品的版图,里面有个类型的三极管感觉明显做的跟常规的vpNP做法不一样。最后我们理解下来应该是坐在DNW里面的VPNP   贴图如下
大家帮忙看看有没这种可能。。谢谢!

剖面图

剖面图

poly层

poly层

染色层

染色层

网友:
应该就是VPNP,外面那一层是DNW的抽头,作为guardring用,但应该更base是短接的,防止空穴被侧壁收集。

网友:
楼主用的是bipolar工艺吗?从楼主画的界面图来看,的确是VPNP。与CMOS工艺中的垂直pnp管不同,楼主用的垂直pnp的集电极可以连接电路中的任何节点,这种管子的belta值会更大一些。
上华和先进也有类似的管子,都是bipolar工艺。

楼主:
是否bipolar  没有确认  只知道是ti 的工艺  一款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