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环悬空

楼主(2021-04-15):
一些DMOS 外面加了P N P类型的gurading ring 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我听你的描述N应该是ISO环,第一个p是井内衬底环、第二个p是sub衬底环,两个p环不作过多解释是起衬底作用为mos管提供工作环境,n环的话是给深n井赋电位构成深井隔离预防闩锁效应。不过这三个环应该都有电位,不应该浮空的,要不你发张电路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你的描述N应该是ISO环,第一个p是井内衬底环、第二个p是sub衬底环,两个p环不作过多解释是起衬底作用为 ...

我记得 之前有的项目是这样做的,因为内部可能Nmos的电位可能是负的这样寄生的NPN就会导通,如果外面N接了电位就会从这个寄生管抽取异常电流,这是不希望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你的描述N应该是ISO环,第一个p是井内衬底环、第二个p是sub衬底环,两个p环不作过多解释是起衬底作用为 ...

这三个环是在外加的,不是PLDMOS PCELL里面带的环。就是这三个是guard_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