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噪声是20db/dac下降的,为何说VCO噪声是高通特性

楼主(2021-04-15):
(图片)

网友A:
简单理解,每隔一个输入时钟周期“校准”输出时钟相位。

网友:
拉扎维P463-P464有解释,传函一写,基本就分析通了。

网友:
你说的下降是指VCO自己的相噪特性,而高通特性是指VCO经过PLL环路后的输出特性

网友:
就是PLL滤不了VCO的高频噪声

网友B:
-20dB/dec是VCO自身相位噪声在某一频段的特性,主要是热噪声变频造成的,此外还有1/f噪声造成的-30dB/dec的频段和噪声本底。

高通特性指的是VCO自身的相位噪声传输到PLL的输出经过的传输函数是高通的,也就是说PLL环路只能滤除VCO的低频噪声,滤不了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dB/dec是VCO自身相位噪声在某一频段的特性,主要是热噪声变频造成的,此外还有1/f噪声造成的-30dB/dec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理解,每隔一个输入时钟周期“校准”输出时钟相位。

这个理解方法很形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