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修hold violation 加setup_margin没有效果

楼主(2021-04-16):
fix_eco_timimg修复hold violation时候,添加setup_margin和不添加setup_margin,吐出的脚本是一样的。按理说添加setup_margin,可以减少对setup violation的影响,但是我是在best corner下修的hold,只有worst corner下有setup violation,所以这里修hold violation 加setup_margin 只考虑best corner下的setup吗?所以setup_margin没有起到作用吗?如果我想修best_corner下的hold,同时考虑worst corner下的setup,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在PT DMSA 模式下运行,把所有corner的saved session一起读进去,然后单独设置每个corner的setup/hold margin, 再用fix_eco_timing一块修,PT user's guide 里面有详细说明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T DMSA 模式下运行,把所有corner的saved session一起读进去,然后单独设置每个corner的setup/hold marg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想问一下create_scenario的时候,-specific_data 里的.tcl除了对应的target_library还有什么呢,电压 温度需要指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T DMSA 模式下运行,把所有corner的saved session一起读进去,然后单独设置每个corner的setup/hold marg ...

PT DMSA模式下 fix_eco_timing 流程的脚本,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 DMSA模式下 fix_eco_timing 流程的脚本,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以参考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好心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我想问一下create_scenario的时候,-specific_data 里的.tcl除了对应的target_library ...

电压,温度都在读入的lib里面了,不需要另外指定,如果每个 scenario有不同的变量需要用到,可能需要特别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温度都在读入的lib里面了,不需要另外指定,如果每个 scenario有不同的变量需要用到,可能需要特别 ...

谢谢你的建议,我试了可行,但是PT在DMSA模式下,setup violation修复得很少2.4%,hold violation都clean了,至少setup violation 没有变差,那我要不要在PT M1_worst  single scenario下,单独修setup violation ,然后ICC2跑出一版,再在PT DMSA模式下,修setup 、hold呢?

楼主:
gate数量大,就算单独修,也修得很有限。

网友(2023-05-02):
感谢好心人

网友(2024-03-22):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文档有比较新一点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