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段式状态机第三段的问题

楼主(2021-04-16):
看得有些三段式状态机的第三段是用的组合逻辑来写的,有些是用时序逻辑来写的,我想问一下这两种写法的优劣?个人感觉还是用时序逻辑来写第三段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A:
一般第三段是用来状态机输出的,使用时序逻辑的话可以保证是寄存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第三段是用来状态机输出的,使用时序逻辑的话可以保证是寄存器输出

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第三段用时序逻辑来写比用组合逻辑来写要好啊,时序逻辑毛刺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第三段用时序逻辑来写比用组合逻辑来写要好啊,时序逻辑毛刺多,容易出问题
...

额,你为什么会理解成时序逻辑毛刺多,组合逻辑里面有竞争和冒险毛刺才多,一般都会用时序逻辑输出

网友:
关于毛刺(竞争冒险)的论述,看这儿:《数字IC/FPGA设计基础_竞争与冒险》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8261631

网友:
没有必要纠结第三段是否是组合逻辑还是时序,因为大部分状态机在芯片内部,综合器都会保证满足时序。另外,第三段通常不是一段,而是很多段,每个信号一段,如果这个信号使用组合逻辑来写方便,就用组合逻辑写,那个信号时序逻辑方便就用时序逻辑写,不要被摩尔还有米利思想卡住。

网友(2021-12-21):
个人对三段状态机划分的理解:第一段是时序逻辑,比较简单,就是把次态用时钟打一拍给现态,或者给现态赋初始态;第二段是控制状态转移,组合逻辑实现;第三段一般是控制逻辑,产生控制状态机转移的条件,或者根据状态机的状态输出信号。个人的理解是第三段的逻辑可以是组合逻辑,也可以是时序逻辑,或者是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同时使用。当然还是推荐使用时序逻辑,由此可能会产生一些时序开销(就是使用组合逻辑可以立刻完成,时序逻辑的话可能需要一拍,两拍,三拍才能完成)。
个人理解,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