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中文第一版P410,建立振荡,必须满足Rp-2/gm>=0?

楼主(2021-04-16):
拉扎维中文第一版P410,“要建立振荡,必须满足Rp-2/gm>=0”?
这句话怎么理解?
在印象中,晶体振荡器起振,必须负阻的绝对值大于晶体的动态电阻,
这里怎么是外部的Rp要大于负阻?
请大神解疑答惑。

网友A:
P411页,“看成是一个负电阻与一个有损耗的振荡回路并联”,注意是并联关系!!你重新再看下,就知道为什么Rp要大于负阻了,不然并联后等效阻抗为正

网友B:
正电导小于等于负电导的绝对值,并联后电导相加为负,振荡可以维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11页,“看成是一个负电阻与一个有损耗的振荡回路并联”,注意是并联关系!!你重新再看下,就知道为什么 ...

好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电导小于等于负电导的绝对值,并联后电导相加为负,振荡可以维持

恩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