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全差分,增益上不去怎么办啊

楼主(2021-04-16):
大佬们用的smic0.18的库,一个全差分的结构,GBW65M,相位裕度70度,但是增益93dB,就是上不去了,第一级增益78dB,第二级就15dB,增益上不去了,第二级咋调都上不去,求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增益主要靠中间级,不靠输出级

网友:
it is high enough

网友A:
能请教一下你的设计过程吗,小弟也在设计一个cascade二级运放,假定管子的Vod为0.2来设计尺寸的,但是仿真总是有管子在线性区

网友:
你的两路输出级的电流不对称,DC点match不上,我看到共模反馈电阻上有电流流过,检查一下输出级的管子尺寸以及连线

网友: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检查直流工作点对不对;其次就提高增益而言,增益=跨导*阻抗,不增加额外级数的话,只有增加跨导或者增加输出阻抗。跨导与电流、器件尺寸、工作区(亚阈值区?饱和区),阻抗与电流、器件尺寸、结构(cascode?)、特殊结构(负反馈提高阻抗?gainboost?);最后权衡一下功耗、版图面积、性能要求等方面的折中。。个人看法。。

楼主:
最新改完的幅频图

最新改完的幅频图

这是最新改完的电路图

这是最新改完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请教一下你的设计过程吗,小弟也在设计一个cascade二级运放,假定管子的Vod为0.2来设计尺寸的,但是仿真 ...

参考这俩吧

14最完整的全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1).pdf

网友A:
这两个文档之前看过,我设计时定了功耗,增益和增益带宽,第一级采用folded cascade结构,设计出来只有70dB出头,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增益呢。功耗分配上,第一级是12+6+6=24uA,第二级是24*2=45uA,不知道设定对不对,还望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文档之前看过,我设计时定了功耗,增益和增益带宽,第一级采用folded cascade结构,设计出来只有70 ...

第一级折叠式的cascode部分电流不太合理,折叠处电流要比左边电流源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级折叠式的cascode部分电流不太合理,折叠处电流要比左边电流源大

折叠处上方是6u,左边也是6u,加起来12uA,您的意思是说应该把这个调大吗,为什么呢

网友(2024-04-11):
第二级一般增益不用那么大,你的第二级电流太大了,功耗增加,增益还上不去得不偿失;想办法增加第一级增益,我的思路是先分配好电流,再根据过驱动电压计算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