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电源芯片公司做数字设计会不会失去竞争力

楼主(2021-04-16):
普通双非硕士,在电源芯片公司做数字IC设计,芯片已模拟电路为主,很多时候芯片数字部分就是一些寄存器的配置、搞搞I2C/SPI/UART接口啥的,产品中数字模块最大的也就是加8051核或32bit的CPU,然后集成各种充电协议,我知道做IC不能浮躁,但感觉同时毕业的朋友做的模块无论是代码量还是复杂度都远远高于我,自己非常害怕会在未来失去竞争力,不知道各位前辈们怎么看?

网友A:
数字电源也很火啊,不管哪个方向,做到极致就是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源也很火啊,不管哪个方向,做到极致就是专家

不是数字电源,还是传统的AC-DC,DC-DC,当然快充的话集合了各种充电协议,各种协议应该是数字部分里面最复杂的了,平时负责的模块都是i2c、spi、按键,后续可能会接手快充协议IP,也感觉路子有点窄,熟悉了快充协议也就只能去电源公司了~感觉几年后就被做大型SOC芯片模块的同龄人远远抛在了后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数字电源,还是传统的AC-DC,DC-DC,当然快充的话集合了各种充电协议,各种协议应该是数字部分里面最 ...

我做过几年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设计。确实如您所说,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部分规模相对小,采用的工艺通常也很老,很难接触到SoC数字设计中的挑战。我自己后来也流转去做高速设计了。过了十多年,回头想想,其实电源管理芯片还是很不错的。市场大,芯片量大,做好了可以赚很多钱的。我自己以前参与设计的片子,毛利都在70%-80%左右。SoC很多时候毛利反而低,有时连20%都不到。而且投资大,风险也极大,很多最后都是商业上的失败。 SoC数字设计一般都分块的,RTL分块,前后端分块,容易造成设计人员只懂一小块。经常看到做SoC的,有的只会写RTL,有的只会synthesisIntel这样的大公司很多就是这样的人,除了一小块,其他什么都干不了。这样的人其实用处不大的。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部分小,设计者要管的范围反而大。我自己就是从RTL一路做到GDS加验证加混合仿真,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当然,一个人管整个数字设计流程,管很多细节,人肯定是比较累的。
如果您现在的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公司前途看好,呆在那里以后熬成元老,其实也是不错的。电源管理芯片要做到极致,其实也是很难的。数字部分如何做到最优化,混合仿真如何做到准确高效,其实都是学问。
一己之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几年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设计。确实如您所说,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部分规模相对小,采用的工艺通常也 ...

谢谢您分享你的看法~

网友:
确实,做啥不重要,关键是要在一个能够盈利的行业里面。

网友(2021-08-06):
哈哈  你做数字电源 系统其实很复杂  不是写点代码就可以了的

网友(2021-10-20):
搞芯片设计工作量好大啊!

网友C:
跟你类似,不过我是模拟背景的。自己RTL2GDS 一条龙,在各种模拟项目里 不做模拟走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类似,不过我是模拟背景的。自己RTL2GDS 一条龙,在各种模拟项目里 不做模拟走数字。 ...

大佬强,我们公司后端还是专门的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几年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设计。确实如您所说,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部分规模相对小,采用的工艺通常也 ...

公司的确是赚钱了,

但是做电源管理芯片的数字设计 工资很难升上去

网友(2022-09-28):
纯电源管理芯片 本身数字不大 但是参考国外的ST TI的数字芯片 你就知道 本身数字的含量了  只不过国内的并不多 只有GD 等少数 大多还是以模拟为主

网友D(2023-09-26):
引用 网友C:
跟你类似,不过我是模拟背景的。自己RTL2GDS 一条龙,在各种模拟项目里 不做模拟走数字。 ...

我现在的情况跟你很像,也是在一家模拟公司里面做数字,才入职3个月。请问大佬从前端到后端一条龙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吗?总觉得需要掌握的东西太多,无从下手呀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的情况跟你很像,也是在一家模拟公司里面做数字,才入职3个月。请问大佬从前端到后端一条龙的过程 ...

数字全流程确实很多,设计,验证这块要做好弄精一要有人引路,二要花大时间下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刚入行的还是建议先到大公司把流程弄清楚,有个正规的入门比较好

网友(2024-01-11):
做到极致就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