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画MPP线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16):
画MPP线时在LSW窗口中总是自动从其他图层跳到m1图层,该怎么办?

网友A:
请问下什么是MPP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什么是MPP线

MPP:MultiPart Path

网友B:
mpp的主图层是定好的呀,除非你去创造新的或者修改它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p的主图层是定好的呀,除非你去创造新的或者修改它的属性

就是在创造新的mpp的时候在lsw窗口中会从已经选好的图层自动跳到其他图层,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你创建的时候已经选中了主图层,那这个layer就已经定了呀,应该是每次都会跳到同一个图层吧

网友C:
你把设置里的auto tap 中选项wire打开了,他会自动对上已有的金属层次,shift+e给这个选项关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设置里的auto tap 中选项wire打开了,他会自动对上已有的金属层次,shift+e给这个选项关闭即可 ...

但是我发现当auto tap 中选项wire前面打勾时有时候会自动跳,有时候又不会跳。请问一下什么时候会自动跳,什么时候不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设置里的auto tap 中选项wire打开了,他会自动对上已有的金属层次,shift+e给这个选项关闭即可 ...

现在取消auto tap 中选项wire前面的勾了,但是还是会自动跳,现在是跳到poly层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取消auto tap 中选项wire前面的勾了,但是还是会自动跳,现在是跳到poly层
...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pp的主图层是定好的呀,除非你去创造新的或者修改它的属性

你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新建的tap  剪切的时候会把除了diff以外的所有层次都会切掉,因为我调用项目自己带的tap 剪切只会切掉cont和metal  其他的注入啥的都还在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点了multipart path,再点F3,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新建的tap  剪切的时候会把除了diff以外的所有层次都会切掉,因为我调用 ...

如果你不想剪切掉哪一层,在你设置该层的时候把choppable前面的勾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