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KER书中提到的极点分离有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2021-04-16):
对于一个共源极放大器来说,加入米勒电容后主极点位于1/(Rin*(1+Av)Cc),次极点位于1/(Rout*(1+1/Av)Cc)。BAKER书里写到由于Av随着频率升高不断下降,所以主极点上的等效电容会减小,从而导致Vin随着Av的减小会被“Flatten out”。实现主次极点分裂的效果,这个要怎么理解啊?

网友A:
我不确定我说的对不对,只不过感觉这段的重点是用(21.41)和(21.42)公式的时候需要考虑Av随频率的变化,尤其是(21.42)表示的是远处的非主极点,这个时候Av已经不再是DC gain,而是放大器的高频增益。放大器的高频增益Av很小,所以21.42算出来的值要变大(从9M变成了200MHz)。至于他所说的 flatten out, 我觉得就是指两个极点分开之后,vin没有再一直-20dB/dec的速度减小了。虽然这个我觉得是因为系统中还有零点造成的,你可以看到phase的曲线中途有所增加。不知道书上有没有提到零点的影响。
你可以去http://cmosedu.com/这个网站上看看Baker有没有这里的讲解视频,看看具体是侧重哪里的分析。

网友:
我的理解是当输出级的极点进来之后AV就会随着频率下降,所以密勒效应造成的CGD变大这个现象会被逐渐衰减。所以这时输入的vin会出现一个零点,但又被输出的那个极点抵消掉,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确定我说的对不对,只不过感觉这段的重点是用(21.41)和(21.42)公式的时候需要考虑Av随频率的变化, ...

谢谢解答,主要就是他并没有提到零点和“faltten out”的关系,所以我才觉得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