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_pump相关论文

楼主(2021-04-16):
各位好,我最近在做一个最简单结构的开关电容的Chargepump,4个开关1个电容,如下图所示,请问这个最简单结构的电路有相关论文吗?我在网上搜,搜到的都是那种二极管、电容、开关组成的DC-DC,而非此结构,谢谢!或者搜索的关键字是什么呢?

网友A:
推荐看Charge Pump Circuit DesignOn-chip High-Voltage Generator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看Charge Pump Circuit Design和On-chip High-Voltage Generator Desig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