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_ref_buffer最差建立时间为什么是24Cu变化的时候?

楼主(2021-04-16):
这个adc_ref_buffer最差建立时间为什么是24Cu从0变到Vref的情况啊?

网友A:
这是15年的iscas
可以这么来看, 采样完毕以后接比较器+端和-端的电容阵列分别为10000_00000和01111_11111,如过第一次比较以后发现要down switching,那么两个电容阵列的连接变成了01000_00000和10111_11111,也即+端电容阵列8Cv的电容从gnd->vref, -端电容阵列16Cv的电容从gnd->vref,其他LSB电容的连接不变,所以最大变换时8Cv+16Cv=24Cv。想不明白的主要原因是不熟悉差分sar的开关算法。

网友B:
能把整篇文章贴上来看一下吗?只看这一段没太明白指的是哪个24Cu和32Cu。不过一般这种考虑对buffer影响的时候,都是最大的电容switch的时候造成的supply的波动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整篇文章贴上来看一下吗?只看这一段没太明白指的是哪个24Cu和32Cu。不过一般这种考虑对buffer影响的时 ...

这个

▲eetop.cn_SAR reference.pdf

网友:
2015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SCAS)
Design of a reference voltage buffer for a 10-bit 50 MS/s SAR ADC in 65 nm 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5年的iscas
可以这么来看, 采样完毕以后接比较器+端和-端的电容阵列分别为10000_00000和01111_11111 ...

变化最大的时候为什么不是从+端01111_11111 -端10000_00000 变到 +端10000_00000 -端01111_11111呢?+端16Cu充电,-端16Cu充电,共32Cu。

网友A:
你推下5bit全差分的开关时许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推下5bit全差分的开关时许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是10bit 比如输入给斜坡信号,输出512变到输出513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