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谁研究过带趋肤效应的导线怎么建模型

楼主(2021-04-16):
需要仿真带趋肤效应的导线阻抗。。

电流很大,高频下直接用电阻+电感计算误差太大不能接受。。

查了很多文章也不知道咋处理。。

请问有人搞过这个东西吗?

网友A:
你做什么项目,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网友:
带趋肤效应的导线电阻可能需要建立类似于传输线的模型,其电阻、电容和电感都是分布式的,而不是集中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项目,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通过测量一根导线上的电压,来计算通过导线的电流(电流可达1000A,但导线电阻和电感都容易获取,不是问题)。。
但当频率变高时,趋肤效应会造成很大的测量误差。

如果能搞个精确的趋肤效应导线模型,就能直接在电脑上方便的分析各种不同导线的的趋肤效应。最终目标设计一种算法来消除趋肤效应的影响。

反正挺麻烦的,因为电流并非正弦波。

网友:
我都做个几万安的,各种电流波形都可以,估计不难,主要是我们没这方面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