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错

楼主(2021-04-17):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drc错误咋个解决嗷,搞了好久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你的这个管子耐压值是多少啊

网友A:
联电40工艺?
这条是不同voltage的net之间的space检查,你目前的截图看不出你用的是几V的device以及你的相关net上盖了什么voltage mark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电40工艺?
这条是不同voltage的net之间的space检查,你目前的截图看不出你用的是几V的device以及你的相 ...

嗷嗷确实是这个问题,我的栅漏电压不同,间距要求就加大了,我增加了过孔和金属层间的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
拉开吧 压差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