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节基准电流源的启动时间

楼主(2021-04-17):
我用这样一个电路,修改哪些参数可以将基准电流源的启动时间调节到前面

网友A:
调到前面的意思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前面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如果现在是4us才可以输出1uA的电流,如果和这个输出电流的时间提前

网友B:
启动电路相当于一个比较器,比较X和GND的值输出N,通过N控制M9将X与下面节点导通,使BG启动。可能减小setup时间的办法:将M9加强,将启动电路的trigger point调高,让它更难关掉。从BG的角度讲还可以增加BG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路相当于一个比较器,比较X和GND的值输出N,通过N控制M9将X与下面节点导通,使BG启动。可能减小setup ...

哇塞 我去试试 谢谢大佬

网友(2021-12-24):
减小运放Phase margin,加快启动电路时间

网友(2024-06-17):
请问你这基准电流源的PPT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