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IC617时无法生产license.dat

楼主(2021-04-18):
在win7虚拟机内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icgen.bat时,一闪而过,无法自动生成license.dat文件,请大佬看看怎样可以解决?

网上的方式都试了,改注册表 改命令提示符 改环境变量都不行

网友A:
在桌面打开cmd,然后在cmd里面运行licgen.bat,如果有错误,cmd会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好像不需要破解程序,直接改license.dat文件头两行就可以了。

网友C:
cadence家的license好像比较容易搞,你论坛里面搜下,改改hostid应该可以直接用的;不像s家的比较麻烦,要基于hostname和hostid生成;

但是cadnece加的软件需要patch,论坛里面搜搜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桌面打开cmd,然后在cmd里面运行licgen.bat,如果有错误,cmd会提示什么错误

文件夹内识别不到MentorKG.exe   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需要破解程序,直接改license.dat文件头两行就可以了。

这是配置Calibre的license 看网上是要在Win7下生成的 ,直接改license.dat 的头两行是怎么改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家的license好像比较容易搞,你论坛里面搜下,改改hostid应该可以直接用的;不像s家的比较麻烦,要 ...

这是配置Calibre的license 看网上是要在Win7下生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配置Calibre的license 看网上是要在Win7下生成的

哦,哪个好像是要生成,看你标题写的IC617,以为你生成C家的LICENSE呢,C家的,这网站上就有非常全的做好的。

你其实是要M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哪个好像是要生成,看你标题写的IC617,以为你生成C家的LICENSE呢,C家的,这网站上就有非常全的做好 ...

表达有点不准确  安装617的其中一步
就是用licgen.bat生成不了licen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夹内识别不到MentorKG.exe   这是什么问题

打开cmd后,要先cd到MentorKG.exe所在的目录,再运行那个命令

网友:
win10不行。我在win7,32位下运行的。2015版本的,修改win7系统时间到2015年后运行。可用于calibre2016。其他版本没试过。

网友(2024-04-20):
楼主解决了嘛这个问题?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