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振荡器中tran起振的输出怎么设置

楼主(2021-04-18):
求助大佬们:LC振荡器用tran仿真时出来不来振荡波形,是不是输出设置错了

网友A:
给个上电过程,或者差分振荡节点设个初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上电过程,或者差分振荡节点设个初始电压

应该是标准答案了,电路里面器件基于模型是很理想的,会自动偏置一个中间电位,实际中器件匹配不会这么理想,不会停留在bistable的点上。

网友B:
option中maxstep改成振荡频率的几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tion中maxstep改成振荡频率的几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好了

我认为这个方法是错的,因为当你把步长调小的时候,等于说是加大了仿真器出现数值误差的频率,最后电路把这个误差放大后就引起振荡。与其用这种方式制造一个功率非常小的量化噪声,不如直接开transient noise,用器件的噪声来起振,还更接近真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