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带如何调整输出参考电压大小?

楼主(2021-04-18):
新手求助:请问如何改变带隙基准的输出电压大小?已经调整电阻值的比例输出与温度无关的1.2V电压,怎么将输出电压提高到2.2V?

网友A:
用这个结构,Brokaw提出的结构

A simple three-terminal IC bandgap reference---Brokaw.pdf

Brokaw结构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结构,Brokaw提出的结构

谢谢 我看一下

网友:
电流转电压再分压

网友(2023-04-02):
学习学习,正好要用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