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Bindkey,如何在一句命令中指定多个目标?

楼主(2021-04-18):
请问在写bindkey或者skill语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指定多个目标?

举个栗子1,我想设置数字键盘1的功能为,PO层和POC层可见,于是连续使用2次pteSetVisible:
list("<Key>KP_1" "pteSetVisible(\"PO drawing\" t \"layers\") pteSetVisible(\"POC drawing\" t \"layers\")")
所以能不能使用1次pteSetVisible,同时指定2个layer?

举个栗子2,我想设置数字键盘2的功能为,调整窗口1、2、3的大小为指定坐标,于是连续使用3次hiResizeWindow:
list("<Key>KP_2"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0:0 1000:1000))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0:0 1000:1000))  hiResizeWindow(window(3) list(0:0 1000:1000))")显而易见,要是1个命令里面能指定所有窗口all,或者特定窗口1、2、3,会方便许多。

网友:
举个栗子1,我想设置数字键盘1的功能为,PO层和POC层可见,于是连续使用2次pteSetVisible:
list("<Key>KP_1" "pteSetVisible(\"PO drawing\" t \"layers\") pteSetVisible(\"POC drawing\" t \"layers\")")
所以能不能使用1次pteSetVisible,同时指定2个layer?procedure( SetLayerVisible( )
    let( ( LayerList)
        LayerList = list( "PO drawing" "POC drawing")
        foreach( layer LayerList
            pteSetVisible( layer t "Layers")
        )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1" SetLayerVisible()")

举个栗子2,我想设置数字键盘2的功能为,调整窗口1、2、3的大小为指定坐标,于是连续使用3次hiResizeWindow:
list("<Key>KP_2"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0:0 1000:1000)) hiResizeWindow(window(2) list(0:0 1000:1000))  hiResizeWindow(window(3) list(0:0 1000:1000))")显而易见,要是1个命令里面能指定所有窗口all,或者特定窗口1、2、3,会方便许多

procedure( SetWindowSize( )
    let( ( WindowList)
        WindowList = list( 1 2  3 )
        foreach( win WindowList
            hiResizeWindow( window( win) list(0:0 1000:1000))
        )
    )
)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2" SetWindowSize()")

网友A:
不管你要做什么,有多复杂,把做什么的代码定义成一个函数。然后用 快捷键绑定调用这个函数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要做什么,有多复杂,把做什么的代码定义成一个函数。然后用 快捷键绑定调用这个函数不就可以了? ...

问题是一个Bindkey的上限是511字符,超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一个Bindkey的上限是511字符,超标了

定义一个函数
procedure( myComplexBindKey()
    pteSetVisible(\"PO drawing\" t \"layers\")
    pteSetVisible(\"POC drawing\" t \"layers\")
)

然后就是;
hiSetBindKey("Layout" "<Key>KP_1"  "myComplexBindKey()")

网友B:
把复杂的功能定义为函数, 即skill的procedure, 并且放到一个单独的文件中; 在cadence启动时load这个文件, 然后再定义一个bindkey指向这个procedure的名字即可. 511字符上限对于procedure的函数名一般是够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复杂的功能定义为函数, 即skill的procedure, 并且放到一个单独的文件中; 在cadence启动时load这个文件,  ...

谢谢,原理明白了,这就去学procedur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原理明白了,这就去学procedure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谢谢!最近搓芯片太忙了,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