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用skill创建via孔的疑问

楼主(2021-04-18):
请教各位,我用dbcreatevia创建的via孔,在执行完脚本后,用layout界面去q新创建的via孔的属性,它们的金属包孔尺寸为啥是灰色不可调的(layer1,layer2包围via的大小)?还有就是我试了下用o自动打via孔,single模式下是可以预先设置layer1 layer2包孔的大小,但在打完孔之后,去q这个via孔的属性,layer1 layer2包孔大小也是灰色,无法调整!  o自动打孔的via都是后面可以调整包孔大小的,不知道这次用skill创建的via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如果想要做参数化的调整,是应该用pcell的方法来创建object的,简单的用dbCreateVia只能创建最简单的几何图形,除了坐标可以调整之外没什么参数定义了,当然不能用q这种快捷键来设置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要做参数化的调整,是应该用pcell的方法来创建object的,简单的用dbCreateVia只能创建最简单的几何图 ...

好的,谢谢指点。不过还有个疑问,就是我现在用o自动打出来的via孔也无法通过q属性来改变它们的包孔尺寸,之前virtuoso自动打的via是可以q调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不过还有个疑问,就是我现在用o自动打出来的via孔也无法通过q属性来改变它们的包孔尺寸 ...

查一下pcell就知道那些是参数化的,哪些没有被参数化,不让你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pcell就知道那些是参数化的,哪些没有被参数化,不让你调的。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
dbcreatevia里面用l_paramList可以调参数

网友B(2021-08-23):
引用 网友C:
用viaGenerateViasAtPoint

为什么搜索不到这个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搜索不到这个函数

6.17

网友D(2022-04-01):
老哥,能发一个dbcreateVia的简易例子的吗,在论坛上看到你们的讨论,但是我不清楚具体的用法,如果可以,能加个q1162577503指导下吗————————skill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能发一个dbcreateVia的简易例子的吗,在论坛上看到你们的讨论,但是我不清楚具体的用法,如果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