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刚安装的IC617 启动virtuoso贼慢 要等非常久

楼主(2021-04-18):
刚安装好的IC617 启动时非常的慢  要一直等很久 是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X11 window的问题,是不是显卡驱动装的不对?
还有一个错误表明,virtuoso里面检查操作系统版本号的命令没找到。正确的话,lsb_release -a应该能返回所装的操作系统版本信息的。

如果是管理员,可以用 命令 yum isntall -y redhat-lsb* 装一下lsb有关的软件包。

网友A:
还有一个错误表明virtuoso启动脚本里面检查操作系统版本号的命令没有找到。正确的话 lsb_release -a 可以给出操作系统版本号来的。

如果你是系统管理员,可以装一下 lsb有关的包,命令是  yum install -y redhat-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X11 window的问题,是不是显卡驱动装的不对?
还有一个错误表明,virtuoso里面检查操作系统版本号的 ...

我装的是Centos7 可以用Redhat这个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的是Centos7 可以用Redhat这个命令?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多谢

网友(2021-10-08):
是不是因为hostname的问题才很慢的?

网友B(2021-12-30):
引用 楼主:
我装的是Centos7 可以用Redhat这个命令?

你好,你启动慢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启动慢的问题解决了吗?

看上面大神的回复

网友C(2022-07-08):
刚遇到一个情况,/etc/hosts 里面的127.0.0.1 指向的 hostname 漏掉了一个字母,导致virtuoso开启特别慢。
修改正确之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遇到一个情况,/etc/hosts 里面的127.0.0.1 指向的 hostname 漏掉了一个字母,导致virtuoso开启特别慢。
...

咱俩问题应该不一样 我的是少安装了东西

网友(2022-12-06):
刚刚确认,hostname 没有改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错误表明virtuoso启动脚本里面检查操作系统版本号的命令没有找到。正确的话 lsb_release -a 可以给 ...

虽然大佬 打错字了,但是真的解决问题了

网友(2024-12-20):
引用 楼主:
咱俩问题应该不一样 我的是少安装了东西

请问您少安装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