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求解

楼主(2021-04-18):
这是第三章的习题,求放大器的增益,答案为什么这样写

网友A:
我可以看明白Rin的结果,可是第二步他直接好像用了一个ro1和Rin分压来算增益我并不理解。
我直接用小信号模型算出来的结果是gm2ro1ro2/(gm2ro1ro2+ro1+ro2+ro3),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razavi喜欢用书上式3.96  Av=Req/(Req+1/gm)计算SF的增益,公式中Req对应ro1,1/gm对应M2源极向上看的电阻Rin。不过我还是习惯用-GmRout的方式来写Av=gm2*[(ro3+ro2)/(1+gm2*ro2)||ro1],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C:
M2源极看进去的电阻等于((1/gm2)//ro2+ro3/(1+gm2ro2)),而源随器的增益等于(源极往下看的电阻)/(源极往下看的电阻加上源极往上看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看明白Rin的结果,可是第二步他直接好像用了一个ro1和Rin分压来算增益我并不理解。
我直接用小信号模 ...

我算出来的也是这个,似乎跟答案里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zavi喜欢用书上式3.96  Av=Req/(Req+1/gm)计算SF的增益,公式中Req对应ro1,1/gm对应M2源极向上看的电 ...

知道这个公式的来源了。
但是根据Av=gm2*[(ro3+ro2)/(1+gm2*ro2)||ro1]似乎不能算出来形同答案的式子哇。似乎需要一个更准确(?)的 Gm。

楼主:
引用 网友C:
M2源极看进去的电阻等于((1/gm2)//ro2+ro3/(1+gm2ro2)),而源随器的增益等于(源极往下看的电阻)/(源极 ...

感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这个公式的来源了。
但是根据Av=gm2*[(ro3+ro2)/(1+gm2*ro2)||ro1]似乎不能算出来形同答案的式子哇。 ...

嗯,我也发现了,我仔细算了算,发现算Gm时忽略了沟长效应。可以推导小信号等效电路来验证,下面是我分别用小信号和Av=-GmRout推导的结果。至于razavi答案的结果我觉得是错误的,因为他直接套用书上的式3.96是有问题的,书上的“1/gm”并不是“从源极向上看到的电阻”,从源极向上看到的电阻还要并联ro,应该是“(1/gm)||ro”;而习题中的Rin是从源极向上看到的电阻,所以结果是有误差的。我感觉只要SF的漏极还有接管子就不可以直接套用那个公式,还是用小信号或GmRout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发现了,我仔细算了算,发现算Gm时忽略了沟长效应。可以推导小信号等效电路来验证,下面是我分别 ...

同意,我也觉得漏级上面有电阻仍然使用式(3.96)是不准确的。
感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发现了,我仔细算了算,发现算Gm时忽略了沟长效应。可以推导小信号等效电路来验证,下面是我分别 ...

能讲一下你再算Gm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不太明白这个Gm应该是怎么算,为什么这个时候Vout是接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你再算Gm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不太明白这个Gm应该是怎么算,为什么这个时候Vout是接地的?谢 ...

看下razavi书上的辅助定理,算Gm时候,输出是要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你再算Gm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不太明白这个Gm应该是怎么算,为什么这个时候Vout是接地的?谢 ...

这是定义。Gm指的是输出与地短接时电路的跨阻。见拉扎维中文版的第62页。

网友D:
我有个疑问 这个从源极向上看的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思考了很久,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疑问 这个从源极向上看的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思考了很久,不是很懂 ...

拉扎维第三章有讲,是MOSFET的阻抗变换。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A:
能讲一下你再算Gm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吗?我想不太明白这个Gm应该是怎么算,为什么这个时候Vout是接地的?谢 ...

拉扎维书上辅助定理有讲(P62),Gm表示输出与地短接时电路的跨导;Rout表示输入电压为零时电路的输出电阻。

网友(2022-03-24):
引用 楼主:
拉扎维第三章有讲,是MOSFET的阻抗变换。

过程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看明白Rin的结果,可是第二步他直接好像用了一个ro1和Rin分压来算增益我并不理解。
我直接用小信号模 ...

可以参考拉扎维在讲解跟随器时候用到的戴维南等效(中文书的图3.41),这里的Rin 对应的就是图中的1/gm, 而ro1对应的就是图里1/gmb.这个答案忽略了M2的体效应。

网友(2023-08-01):
戴维南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