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7.8安装calibre报错,问题奇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4-19):
更新:v2ex上有大佬说是封装的java太老,不支持2T以上的xfs文件系统。

在HPE服务器部署redhat7.8的系统,安装calibre2018的时候报java错误,我在虚拟机里验证安装又没问题,系统环境完全一样,都是全新安装redhat7.8。而且我重复试验了几次。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错误1:

*** Warning with: /home/eda/calibre/install.ixl/mgc_installThe version of /home/eda/calibre/install.ixl/JRE/bin/java may not be correct!...Required: "1.6.0"...Found: Error: no server' JVM at/home/eda/calibre/install.ixl/JRE/lib/i386/server/libjvm.so'....Please check that you have correctly installed the Mentor Install program that contains th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Error: no server' JVM at/home/eda/calibre/install.ixl/JRE/lib/i386/server/libjvm.so'.

错误2:
*** Warning with: /home/eda/calibre/install.ixl/mgc_installThe version of /home/eda/calibre/install.ixl/JRE/bin/java may not be correct!...Required: "1.6.0"...Found: Error occurr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VM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lang/Object...Please check that you have correctly installed the Mentor Install program that contains the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Error occurr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VM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lang/Object

网友:
jvm可能没装好,java环境变量也设置好。

网友A:
我刚刚看了一下,RHEL7.8的Java版本是1.8.0
然后我去/home/eda/calibre/install.ixl/JRE/bin/java这个路径的java看了下,版本是1.6.0
这个RHEL7.8版本更高,应该更兼容啊
你用type -a java看看/bin/java是不是被其他的Java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看了一下,RHEL7.8的Java版本是1.8.0

然后我去/home/eda/calibre/install.ixl/JRE/bin/java这个路径 ...

刚刚发现,感觉是文件系统的问题,拷贝到根目录安装就没有问题,现在分区大体是 / ---50G  /home ---3.4T  现在文件系统是xfs ,我打算把文件系统换成ext4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碰到过,但是后来莫名其妙又好了,我忘了怎么弄好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文件系统没关系。
也许你可以把SELinux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碰到过,但是后来莫名其妙又好了,我忘了怎么弄好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文件系统没关系 ...

重装系统,把home目录换成ext4 问题解决啦,折腾了两天。深层次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之前我物理机和虚拟机重装好几次,物理机就是有问题。反正问题很奇怪,我吧安装文件放根目录下,安装就不会出错。

网友(2021-06-18):
It should be version mismatch.  rhel 6 & 7 install calibre_ali or calibre_aoj.  ixl should be installed in rhel 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