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分享可用于Cadence IC618.170(ISR17)以及SPECTRE201的Patch

楼主(2021-04-19):
最近安装Cadence IC06.18.170(ISR17)和SPECTRE20.10.068时,发现之前可用于IC06.18.050(ISR5)的sfk patch以及最新的1patch v0.3均无法正常将ecc patch掉,表现为patching过程中修改的文件很多(大概400个左右),并且patch完,软件无法正常启动(闪崩)。请问谁有可用于这两个软件的最新patch,能够分享一下?若能patch成功,愿私享一些eda软件,可私聊。

网友A:
1patch v0.3 ecc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这个要用lmgrd起license,之前直接指定license文件的方式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atch v0.3 ecc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这个要用lmgrd起license,之前直接指定license文件的方式好像不行。 ...

我用v0.3 的ecc模式patch过,也是cadence自带的lmgrd起的license(没有用1patch的lmgrd起),但敲命令后,软件直接闪崩,没任何界面或者提示跳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v0.3 的ecc模式patch过,也是cadence自带的lmgrd起的license(没有用1patch的lmgrd起),但敲命令后 ...

用户目录下有log文件,你看看log里是什么原因起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目录下有log文件,你看看log里是什么原因起不来的。

license文件里的port和环境变量设置是没问题的,同样的设置用在之前的版本上能正常启动,没有改这些设置

楼主:
必须要用1patch自带的lmgrd启动license才可以嘛?主要我是单位服务器,已经有1个IC618 ISR5的license占用了lmgrd的5280端口,现在没法再用1patch的lmgrd去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v0.3 的ecc模式patch过,也是cadence自带的lmgrd起的license(没有用1patch的lmgrd起),但敲命令后 ...

lmgrd版本过低吧?似乎有人提到过这事儿。换之前分享618.170的兄弟分享的LCU,然后patch ecc就好用,不能用软件自带的版本。具体是不是这样没有验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要用1patch自带的lmgrd启动license才可以嘛?主要我是单位服务器,已经有1个IC618 ISR5的license占用了 ...

端口自己随意指定的,不被占用即可,也可以启动多个lmgrd,相互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文件里的port和环境变量设置是没问题的,同样的设置用在之前的版本上能正常启动,没有改这些设置
...

应该还是你license没启动起来吧,license要配置SERVER行和DAEMON行要配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自己随意指定的,不被占用即可,也可以启动多个lmgrd,相互没啥影响。
...

如果服务器已经启动了一个cdslmd,应该不能同时再启动一个新的了吧?因为我不是管理员,没法把之前已经启动的cdslmd杀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服务器已经启动了一个cdslmd,应该不能同时再启动一个新的了吧?因为我不是管理员,没法把之前已经启 ...

lmgrd可以启动多个,cdslmd应该也是一样的。甚至可以不同版本都可以,启动的时候使用全路径,端口不要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grd可以启动多个,cdslmd应该也是一样的。甚至可以不同版本都可以,启动的时候使用全路径,端口不要重 ...

cdslmd只能启动一个,刚才截图中的错误提示就是说不能重复运行

网友:
这位哥,能分享下Cadence IC06.18.170(ISR17)和SPECTRE20.10.068软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cdslmd只能启动一个,刚才截图中的错误提示就是说不能重复运行

换个路径啊,我同时启动S家的SCl_2018.06,skilcad和C家的LCU4.3,全用相同的命令lmgrd -c启动license server,这几个lmgrd版本各不相同。相互不影响啊,都能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路径啊,我同时启动S家的SCl_2018.06,skilcad和C家的LCU4.3,全用相同的命令lmgrd -c启动license se ...

你说的不同家的daemon是可以同时用lmgrd启动的,但同一家的daemon只能启动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同家的daemon是可以同时用lmgrd启动的,但同一家的daemon只能启动一个
...

所以我觉得要改路径。不能用相同的demon路径。每次启动都要修改,不然就每次修改之后重启。

网友:
1patch v0.3的cdslmd是那个楼主自己反编译修改了的。跟用他的1patch v0.3 -ecc修改之后的patch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
能否分享个包?

网友:
能分享Cadence IC06.18.170(ISR17)和SPECTRE20.10.068软件吗?

网友:
安装包分享出来大家一起努力哦!

网友(2021-08-16):
linux版本合适不?好像需要很多库

网友:
能共享下IC06.18.050(ISR5)的包吗?谢谢

网友:
可以分享安装包吗?

网友:
can you share these packages?

网友:
能分享下软件否

网友(2021-09-30):
已下载,还没有安装

网友:
大佬,求一份安装包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C:
多谢2楼分享

求分享安装包,大佬们救救孩子吧。

网友:
求SPECTRE20的安装包,不胜感激!

网友:
求SPECTRE20的安装包

网友:
求分享安装包。

网友:
这位哥,能分享下Cadence IC06.18.170 (ISR17) 软件吗?

网友(2021-12-25):
把license里面的端口号直接删掉就行,lmgrd就会默认自行指定端口。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包包啊,谢谢

网友(2022-03-16):
where to find these?

网友(2022-06-04):
这位哥,能分享下Cadence IC06.18.170 (ISR17) 和SPECTRE20的软件吗?

网友:
这位哥,能分享下Cadence IC06.18.170 (ISR17)

网友D(2022-07-19):
引用 网友A:
1patch v0.3 ecc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这个要用lmgrd起license,之前直接指定license文件的方式好像不行。 ...

请教一下,这个ecc模式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ecc模式是指什么?

明白了,找到原贴了

搜索
复制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ILyv1MbKZS_zPoHm1YZg?pwd=p1a3
提取码:p1a3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多谢网友的分享,我也奉献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ILyv1MbKZS_zPoHm1YZg?pwd=p1a3
提取码:p1a3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IC618 collections.

BTW, do you have any LCU (license configuration utility, i.e., lmgrd stuff)?  TIA.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ILyv1MbKZS_zPoHm1YZg?pwd=p1a3
提取码:p1a3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

大佬有无最新的Spectre分享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 有一点问题

网友:
可以重新分享一下吗,链接失效了

网友(2022-08-22):
链接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ILyv1MbKZS_zPoHm1YZg?pwd=p1a3
提取码:p1a3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

链接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ILyv1MbKZS_zPoHm1YZg?pwd=p1a3
提取码:p1a3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

链接失效了,能再分享下吗,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atch v0.3 ecc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这个要用lmgrd起license,之前直接指定license文件的方式好像不行。 ...

1patch-v3 的C家license需要自己做么?

网友(2022-11-03):
引用 网友E: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ILyv1MbKZS_zPoHm1YZg?pwd=p1a3
提取码:p1a3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

能再分享一下吗?链接取消了。兄弟

网友(2022-12-27):
SPECTRE201的安装包还有吗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1patch v0.3 ecc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这个要用lmgrd起license,之前直接指定license文件的方式好像不行。 ...

你好,请教一下,苹果macbook pro已经安装好centos7 arm64,装了cadence IC617 运行patch时提示无法执行二进制文件,好像是32位不兼容,centos7是64位的,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patch v0.3 ecc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软件,这个要用lmgrd起license,之前直接指定license文件的方式好像不行。 ...

求助下具体的操作方法,我就卡在license的问题上,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