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匹配的问题,在下有些迷茫

楼主(2021-04-19):
这次是关于匹配的问题,在下出首次接触,心中十分困惑
困惑一:关于差分对的匹配,书上说差分对要ABBA;这样的匹配方式它应该是关于中心对称,而不是共质心对称吧?/ABAB;这样的两行不才是共质心对称么?还是说关于差分对

                                                                BAAB;                                                                                          BABA;
最低要求是中心对称,也可以共质心对称,只要保证他们的走线是对称的就可以?
困惑二:关于电流镜的匹配是否只能做关于共质心对称?
以上是我的困惑,已经蒙蔽。。。求大佬解惑,拜托拜托

楼主:
第一行ABBA;第二行BAAB,这样我认为是单纯的中心对称,而不是共质心对称

楼主:
第一行ABAB;第二行BABA;这样的不才是共质心对称么?

楼主:
实在是迷惑迷惑,哪种匹配方式才是更好的,

网友:
电流镜镜像匹配中心对称就可以,差分对用共质心
关于共质心这个要求,我的理解是为了保证管子的差分信号所处环境和信号流向尽量相同。所以重要的:整体放在一个环境里,加guardring隔离,加dummy ,输入输出统一方向
匹配方式我是用
AABBAABB
BBAABBAA

ABBAABBAAB
BAABBAABBA

可以看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关于匹配的章节,再拿不准就找电路设计者确认

网友A:
ABBA
BAAB  这种是共质心的匹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A
BAAB  这种是共质心的匹配方式

这不是二分之一对称轴,而且是关于纵轴对称的么?并没有关于一个中心点对称啊??(个人见解)
这样才是共质心吧

楼主:
是这样,原问题没说明白,这里A和B已经源漏共用了,A和B分别代表了各自的两个管子。

如果A、B表示一个MOS管且源漏共用的话两种选择应该是这样:
DAABBBBAAAABBBBAAD
DBBAAAABBBBAAAABBD

DAABBAABBAABBAABBD
DBBAABBAABBAABBAAD

哪种更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原问题没说明白,这里A和B已经源漏共用了,A和B分别代表了各自的两个管子。

如果A、B表示一个MOS ...

第二种

楼主:
谢谢大佬,新人日常迷茫。。。求大佬带

网友B:
请教下,为什么第二种比第一种要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新人日常迷茫。。。求大佬带

我是菜鸡 只是说下我知道的大的差分对能实现BAABBAABBA/ABBAABBAAB最好
一般的就AABBAABB/BBAABBAA

至于为啥不用ABAB/BABA 我记得是因为质心没有对准 会受到应力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为什么第二种比第一种要好呢?

是我接触的都是第二种方式,有点先入为主假设是阶梯状的应力环境,AABBAABB的两组mos管匹配上要比AABBBBAA要好
走线上AABB也更对称
不一定对 欢迎反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菜鸡 只是说下我知道的大的差分对能实现BAABBAABBA/ABBAABBAAB最好
一般的就AABBAABB/BBAABBAA

你的解释和我朋友的解释,刚好相反,他的解释是一般大的工艺就是ABBA/BAAB,最好的就是ABAB/BABA,但是连线可能不太好连。我的疑惑就是ABBA/BAAB他的共质心在哪里?我找不到。。。。
这个ABAB/BABA他的对称点就是中间交差的点,但是ABBA/BAAB,他是两个对称中心啊。我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和我朋友的解释,刚好相反,他的解释是一般大的工艺就是ABBA/BAAB,最好的就是ABAB/BABA,但是连线 ...

我这里说的“A“/”B”全都是指的单管,且源漏合并的情况你朋友的ABAB方式没办法做到完全的源漏合并吧?
你可以参考一下模拟电路版图艺术那本书 匹配和晶体管的那两章

网友D:
匹配时候要考虑到共用,你直接ABAB/BABA ,按图片上的这个就没法达到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匹配时候要考虑到共用,你直接ABAB/BABA ,按图片上的这个就没法达到共用

需要两个为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两个为一组

finger等于2的话,就可以的吧,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finger等于2的话,就可以的吧,大佬

可以

网友(2022-12-20):
可以,受教了,一直以为我都认为的ABBA/BAAB才是共质心,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和值得探讨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和我朋友的解释,刚好相反,他的解释是一般大的工艺就是ABBA/BAAB,最好的就是ABAB/BABA,但是连线 ...

ABBA,BAAB是共质心匹配啊,你以他们的中心点为原点画圆就知道了,你要知道共质心是怎么去找的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BA,BAAB是共质心匹配啊,你以他们的中心点为原点画圆就知道了,你要知道共质心是怎么去找的就明白了
...

学到了,原来是要以点画圆,大佬厉害!

网友(2023-07-12):
AABB
BBAA就好了呀

网友:
有时候源漏共用,信号线的交叉走线space 会不够